紫铜钻孔 毛刺如何解决?

楼主(2013-10-17):
各位大大们,需要加工若干紫铜排上的孔,钻出的很不理想毛刺太多。
紫铜排尺寸30mm*4mm
孔6mm透孔

望大大们能提供台钻能解决的方案

网友A:
冲啊.很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啊.很省事.

冲床?这么厚的紫铜大概要多大的冲床?

网友:
典型的铜母线.紫铜那么软,试过就知道了.

网友:
基本不在紫铜上加工

网友B:
磨个好钻嘴

楼主:
我把麻花钻头磨成倒三角了,还是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个好钻嘴

愿闻其详

网友:
要想内孔光滑,一般是在钻孔之后再用铰刀铰一下。不知道你用过铰刀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床?这么厚的紫铜大概要多大的冲床?

用三顿的手摇压力就可以冲孔,紫铜的抗剪强度不大

网友C:
给你个计算资料,自己算算吧。

网友:
孔边缘毛刺大的话,可用锪孔钻头处理一下。

网友:
高速来钻可以解决问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计算资料,自己算算吧。

十分感谢

网友:
铜排 铝排 有专用开孔器买的 液压的操作很简单

网友:
有条件的,搞个夜压,没条件的。搞个大锤加冲摸

网友:
***钻 加油钻孔应该要好多

网友D:
我自己没钻过那大的孔,但我用3.175mm的,在紫铜板上可以完美完成。这个钻头是PCB钨钢钻头,有横刃的,异常锋利。你可以在淘宝上搜索“pcb钻头 6.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没钻过那大的孔,但我用3.175mm的,在紫铜板上可以完美完成。这个钻头是PCB钨钢钻头,有横刃的,异常 ...

感谢!

网友:
搞个大锤加冲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