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钢波箱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3-10-17):
恒龙坦克,如果想换钢波箱,电机用不用一起换?谢谢

网友A:
你的恒龙豹2怎么样?最近打算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恒龙豹2怎么样?最近打算入手

兄弟,我没入豹2,我的是m41a3,wallker bulldog,还没怎么玩,就去草地爬了爬坡,波箱就坏了,正在修。。。

网友B:
出厂的钢波箱,
都是配好电机的,
没有必要把新钢波箱的电机拆下,
再用原来坏波箱上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厂的钢波箱,
都是配好电机的,
没有必要把新钢波箱的电机拆下,

谢谢!
但是,如果电机上的齿轮是金属齿轮,而把波箱换成钢的,这样搭配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但是,如果电机上的齿轮是金属齿轮,而把波箱换成钢的,这样搭配有问题吗?

电机上的齿轮转速
在这个波箱里是最高的
相应承担的扭力也最小
不用担心电机上的齿轮会坏

反倒是钢波箱的铜套
是个薄弱环节
需要加油润滑或是换成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上的齿轮转速
在这个波箱里是最高的
相应承担的扭力也最小

谢谢回答,你这个真实标准答案啊!

那个铜环确实是弱点,我已经坏了一个了。。。致使齿轮轴脱位,齿轮咬合不完整。

知道哪能买那个铜环吗?想备点儿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你这个真实标准答案啊!

那个铜环确实是弱点,我已经坏了一个了。。。致使齿轮轴脱位,齿轮 ...

我觉得你最好还是买法兰轴承来改一劳永逸...........还是用铜环的话必须定期加润滑油,至于铜环的内外直径,你需要自己用游标尺测量下,然后看看那淘宝有没有对应直径的铜管,买回来自己切割到一定的厚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你这个真实标准答案啊!

那个铜环确实是弱点,我已经坏了一个了。。。致使齿轮轴脱位,齿轮 ...

那个铜套
只要加强润滑就行了

如果需要升级
也不是换铜套
而是要用轴承代替铜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最好还是买法兰轴承来改一劳永逸...........还是用铜环的话必须定期加润滑油,至于铜环的内外直径 ...

谢谢兄弟!
那个法兰轴承哪里能买?用改造什么吗?

网友:
恒龙波箱要配标准尺寸轴承是不是都得扩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