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个V262,有什么要忠告的!

楼主(2013-10-17):
入手个V262,有什么要忠告的,请各位高手指教下。

网友:
不太好的呢!

网友:
小四轴随便玩

楼主:
和V222比除了外形大一点,还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V222比除了外形大一点,还有什么区别吗?

v222是空心杯电机

网友:
我明天就去六六那里买

网友(2014-02-01):
电机太差,十多次就要换电机

网友(2014-07-21):
不全速飞,电机还是耐用的。

网友:
电机论坛3D大神有帖子,自己换就是了,1。2元一个,便宜。好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