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转???

楼主(2013-10-17):
配置 : 飞跃650+DJI NAZA V2+好盈铂金30a+恒力4822 690KV

上午首次航拍正常  中午充电 在拿出去准备拍摄 结果四个电机都不转了

  GPS 模式  LED 双闪绿灯   FUTABA  10CG 遥控器  回来以后连上电脑发现油门自己会左右抖动 且调的没反应  不知哪位大手知道小弟JJ 的毛病  不吝赐教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是不是接收器有问题了啊 测试过了吗

网友:
你这字体看的真蛋疼
信息太少咋说啊

网友:
看图片有个没有归中位、

网友:
会不会遥控器设置错了。你现在油门通道出了问题,解锁动作都做不了。就算能解锁了,但是这个情况你是飞丢的节奏。

网友:
校准下遥控器。再检查油门通道连接线。

网友A:
校准校准再校准

网友:
接收机的线松了 要么接收机坏了

网友:
LED 双闪绿灯   说明书说的是开机时动了操纵杆

网友B:
油门没有在最低位置,短接上面小盖里的1、5针,进入遥控器工程模式,校准一下控杆。

网友:
校准问题或者 操作杆反向这些对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没有在最低位置,短接上面小盖里的1、5针,进入遥控器工程模式,校准一下控杆。

泡泡老师,我换块满电的电池就好了,油门也不发生震动了。是因为电量低导致信号不稳定,所以不转了吗??我还有另外一个同样的遥控器,那个油门中位就不准,调了几次也没调好,将SBUS_TRIM中的油门调整后也一样。另外,我想问个问题,我给PMU供电用2S电池,电机配4Sd电池可以吗??那电源保护中应该选择那种电池呢?4S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校准再校准

亲,有没有福特吧10CG的校准教程,,说明书看的崩溃。。。。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我换块满电的电池就好了,油门也不发生震动了。是因为电量低导致信号不稳定,所以不转了吗?? ...

电源保护检测的是JJ的电压,你分开供电,飞控检测不到JJ的电压,设置已经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