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0cm左右大鸡鸡

楼主(2013-10-17):
请教下各路前辈,想买个大点的电直,长度在80左右,450或500都行,给指点个价格比较便宜且性能比较好,比较耐用的鸡鸡,先谢喽!!!

网友A:
500吧,大概80~90

网友B:
80mm的JJ见过80CM的没见过

网友C:
一看就是新手,新手还敢大上500电直?真牛!

网友D:
潜水够了再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潜水够了再问吧
刷分就刷分。别说没用的,谢谢!

网友E:
呵呵,不要笑话新手

网友D:
让你潜水是忠言逆耳,听不听在你,提问至少带点东西问,就这么问有多少人回答你呢?楼上还说我笑话新手,我本来也就个新手,只是了解可能比楼主多了些,是新手对新手的忠告。谢谢

网友F:
先买机子也没事,买回来摸索一下也有用处,等练好模拟再上真机,没有耐炸的机子,技术好了不炸鸡才是上策!

网友:
淘宝去吧

网友G:
这个问法明显是要买玩具啊,买个共轴双桨吧,淘宝上多的很,貌似最大见过1米3的。

网友H:
我也是新手!我觉得先上450吧!虽说大机稳点,但是咱技术不行呀炸机是难免的!越大的机维修成本越高,所以450的配件是最廉价的所以推荐你买飞越的450精度还行吧,当然不差钱可以直接亚拓450L或者PRO!然后多练模拟器!在调机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令你头疼的问题但是不要放弃慢慢来!谢谢

网友I:
新手还是找人带带吧,单飞容易走弯路

网友J:
本人也是新手上的KDS的450C 刚全部升级完金属舵机......还在不断调试机器中......慢慢摸索吧......

网友K:
我觉得咱们论坛的风气不该这样啊,看到新人应该多帮助下,直接说内容不行吗?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有啥意思?我是不懂了,帮顶。

网友K:
另外求扫盲,电直级别分类标准,最好准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咱们论坛的风气不该这样啊,看到新人应该多帮助下,直接说内容不行吗?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有啥意思? ...

+1 别人来问问题,直接好好回答就是了,不想回答、不屑回答就直接略过好了,何必讽刺+挖苦,哎~

网友:
就上450吧,通用件较多,炸机成本可接受,危险系数比500低一些。。。不过,涮到人,伤害程度也够一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买机子也没事,买回来摸索一下也有用处,等练好模拟再上真机,没有耐炸的机子,技术好了不炸鸡才是上策! ...

谢谢指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本人也是新手上的KDS的450C 刚全部升级完金属舵机......还在不断调试机器中......慢慢摸索吧......

呵呵,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新手!我觉得先上450吧!虽说大机稳点,但是咱技术不行呀炸机是难免的!越大的机维修成本越高,所以4 ...

好的哦,我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咱们论坛的风气不该这样啊,看到新人应该多帮助下,直接说内容不行吗?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有啥意思? ...

赞一个!

网友:
楼主买500练手是对的,450 只是配件便宜。500真的很好上手

网友:
那就刷分走人

网友:
只要是爱好  新手都可以玩大JJ  找个没有人的地方慢慢琢磨 多注意安全  就行了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L:
固朗450.固朗是为降低轧机成本而设计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固朗450.固朗是为降低轧机成本而设计的飞机。

呵呵,好的我查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好的我查查看

泰世X5.固朗450比较接近你的要求。国产性价比高也可以考虑亚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