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帮忙!哪吒LITE飞控,解不了锁

楼主(2013-10-17):
我的是天7的遥控器,我接了六,七通道的时候飞控就无法解锁。拔掉之后就可以解锁。求大神帮忙,跪求。

网友:
建议你再仔细看看说明书了

网友:
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A:
主要是看你相对应接的是什么、

网友:
说明书好好看看看

网友B:
看看各通道的正反舵,这是新手很容易搞不清楚的,虽然我刚刚也犯了同样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各通道的正反舵,这是新手很容易搞不清楚的,虽然我刚刚也犯了同样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看你相对应接的是什么、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