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控电加了in4007发烫

楼主(2013-10-17):
7今天用3个in4007串在一起给3s控电降压,降了大概2.2v左右吧,用了大概10分钟,in4007很烫,这个是正常么,改如何解决?

另外问,dsx9II工作电流大概是多少的?

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二极管功率小了(允许最大电流可能小于300AM),用1N4001,最大电流可以到1000AM,

网友B:
准确来说,应该是1N4007而不是IN4007。工作电流1A,耐压700V。换个2开头的二极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确来说,应该是1N4007而不是IN4007。工作电流1A,耐压700V。换个2开头的二极管试试?

额,真不好意思,我一直以为是I。。。原来是1,长知识了。
不知道1n5395行不行?我手上只有这个了。。这个压降查资料是1.5v,用一个4007+5395也刚好达到我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功率小了(允许最大电流可能小于300AM),用1N4001,最大电流可以到1000AM,

我也怀疑功率小了,不过用在控电上功率应该够吧,疑惑中。。。

网友C:
其实没必要降压,里面都有稳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没必要降压,里面都有稳压的

霍霍,怕怕的,反正有时间就加了,觉得没坏处.dsx9里面貌似还有个熔断器,不知道是多少A的。

网友D:
控电流300mA已经是很大了,按理说用这个二极管是绰绰有余,不应该烫的呀。还有要说明一点,1开头的是二极管意思是一个极,2开头的是三极管意思是两个极。必要时可以试试1N5400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电流300mA已经是很大了,按理说用这个二极管是绰绰有余,不应该烫的呀。还有要说明一点,1开头的是二极管 ...

不知道是不是串三个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