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2700G,重吗这个配置。。

楼主(2013-10-17):
四轴2700G,重吗这个配置。。 恒力4225 610KV,铂金30A,4S 5200
电池
,飞越650架子,1238桨。NAZA V1+PMU+IOSD,5.8G 500MW
图传
。飞越狗
云台
+GOPRO3,2节3S 1100电池分别给云台和图传供电。

网友A:
不少人都是这个配置和重量起飞的

网友B:
三电池……好奢侈的配置啊

网友C:
额,这个能飞几分钟

网友D:
我六轴2800g起飞都很辛苦了,你的还是四轴不知能飞几分钟,真心佩服

网友E:
我的四轴带6s5200电池 起飞就快2600克了 百分之40油门左右旋停

网友F:
可以用一个12V的Bec就不要再挂两个3S电池了!直接用4S电池上取电即可!

网友G:
LZ把重量控制在2.4KG为佳

网友H:
楼主这配置都是硬货,减不出重量来了。

网友I:
怎么这么重啊?我们配置差不多,我就用了一块850mah的3S做图传供电,云台是共用动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