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掉控后,副翼就变成这样,正常吗

楼主(2013-10-17):
关掉控后,副翼就一个高一个低,是否正常,求解 另,不开控,连接电池时,舵机会转一下,如果连接不好,再连一次,舵机又转一次,连好了,开控,舵机恢复正常位置,这又是咋回事,求解,先谢谢

网友A:
啥控?
如果是原配控的话,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控?
如果是原配控的话,正常

蓝宇的6通控
原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

连一次电池,舵机转一次,连一次转一次,如果一直连不好,它能一直转下去,如果连在拉杆上,能把舵面拉断,一开控,就恢复正常,这个是否也是正常的。谢谢

网友A:
玩飞机要先开控,还好不是电机乱转

多潜水学习吧

任何飞机的原装套机控都很垃圾

要长久玩下去的话买个好控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连一次电池,舵机转一次,连一次转一次,如果一直连不好,它能一直转下去,如果连在拉杆上,能把舵面拉断 ...

对于这个控正常的,换个好一些的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飞机要先开控,还好不是电机乱转

多潜水学习吧

噢,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这个控正常的,换个好一些的控吧,

噢,谢谢

网友:
正常的   你的初始位置不一样!! 手动调下舵机的拉杆就可以了

网友D:
多潜水
开遥控    飞机通电
飞机断电   关遥控
基本的顺序,安全第一   楼主 多潜水

网友:
多多潜水!!!

网友:
一 开控 后接电..二遥控器的失控保护里面应该可以调整..反正天7或以上的控都可以调整.

网友:
失控保护设的有问题吧?

网友E:
我怀疑是接收机问题。根本不是控的问题。垃圾接收机就是如此。

我的控是D10 用好的接收机就没有这个问题。用几十元的垃圾DSM2接收就会如此。

网友F:
我的蓝宇4通控,跟你这个问题一样,拔电后,各舵面不是保持平直,而是各种姿势都有,只有插电,才能恢复原位,换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潜水
开遥控    飞机通电
飞机断电   关遥控

的确,顺序搞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蓝宇4通控,跟你这个问题一样,拔电后,各舵面不是保持平直,而是各种姿势都有,只有插电,才能恢复原位 ...

感觉用起来还行,就是有这个小毛病,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怀疑是接收机问题。根本不是控的问题。垃圾接收机就是如此。

我的控是D10 用好的接收机就没有这个问题 ...

具体什么原因也搞不清,用起来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