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DX8卫星和A2对频,求助!

楼主(2013-10-17):
A2飞控   遥控器DX8  使用卫星连接。怎么对频!  一天了都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向大家求助。不知道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下。真是不胜感激!

网友A:
首先确定调参中的接收机选项没有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调参中的接收机选项没有选错

嗯,选了DSM2。按住link键卫星的灯一直不亮。你知道DX8怎么和A2飞控对频吗,谢谢

网友:
A2的1.0版本好像只支持福特吧,要1.1版本才支持X8 JR 接收机。

网友:
dx8 支持dsm2吗? 我的x11是不支持的。买了a2用不了!郁闷

网友B:
Lz  你好,你要用官网最新的 V1.00调参,先将 主控的 接收机固件升级,在试一试 ,按住主控的  Link等待 卫星灯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你好,你要用官网最新的 V1.00调参,先将 主控的 接收机固件升级,在试一试 ,按住主控的  Link等待 卫 ...

嗯,谢啦!已经对频成功,就是你这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啦!已经对频成功,就是你这方法!

没事客气了,能帮到你  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