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am870,140b用户求助

楼主(2013-10-17):
新手买了全套架子,关于电调接线方式,电子设备的放置,遇到困难,请专区的大神们帮帮忙吧,最好多发图

网友A:
参考下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我的吧

谢谢朋友,我的架子有重大问题,和你的架子有一些地方不一样,主要是脚架支撑的四根碳杆无法固定,云台挂载杆转动,愁死我了

网友:
这架子好大的*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我的架子有重大问题,和你的架子有一些地方不一样,主要是脚架支撑的四根碳杆无法固定,云台挂 ...

那4根细杆子我也没装呢 也是发现不好装 正在想办法,反正马达也没买呢 不过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
今天刚入手了这个机架。。。朋友们 用着咋样啊?

网友:
架子很漂亮,不知重量如何呢?

网友:
本人新人,同求版主及各位高手中心板电子设备布局指南,力求把设备都藏起来,飞机外观整洁。我是的配置是cf870机架,TMotor4014电机,1555碳浆,好赢短线版铂金30a电调,DJI A2飞控,iosd Mark2,禅思狗台,DJI图传。比较纠结电调的安装位置,因为我的TM4014线比较长,电调如果安装在电机下面,那么长的线没地方放,而且电调电源及信号线还需要焊线延长,影响稳定性。而将电调装到中心板上又不知该与电子设备如何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合理摆放,百思不得其解,求Xcam版主及各位高手指点迷经!

网友:
因本人的cf870挂载的是禅思狗台,重量较轻,另求双电池的低重心挂载方案

网友B:
TM的电机电线都很长,这个可以给我们节约下硅胶线的钱啊,一般的做法就是电调置于电机下方,将电机线剪短到基本能连接到电调位置,稍放些余量就可以了,剪下来的线焊到电调出线出,通过机臂管拉到机身中,电调信号线要做延长线接到机身中,这样机身里只有线没有电调,空间就腾出来了,如果是DJI主控可置于固定机臂侧,一般在机身外,一半在机身内,接收机也可贴在固定机臂的管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TM的电机电线都很长,这个可以给我们节约下硅胶线的钱啊,一般的做法就是电调置于电机下方,将电机线剪短到基本 ...

楼上正解 我就是打算这么安装的 除了TM马达我还没买 其他都已经安装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