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V2解不了锁

楼主(2013-10-17):
我的NAZA-V2 自检后,手动模式红红的周期闪亮,失控模式黄灯连闪,GPS模式绿红红周期闪亮,就是解不了锁

网友A:
新装的机?

网友:
校准指南针试试吧

网友B:
看楼主这ID应该是新手了,主控连接电脑看看调参软件有什么警告,1是没校准指南针,2是在室内用GPS模式,室内GPS是搜不到星的

网友C:
如果是北 京有限制 就是解不了锁

网友D:
遥控器左摇杆推到左下角,右摇杆推到右下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装的机?

原来用AMP2.5,现在新入NAZA-V2来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来用AMP2.5,现在新入NAZA-V2来试试,

APM,不是AMP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这ID应该是新手了,主控连接电脑看看调参软件有什么警告,1是没校准指南针,2是在室内用GPS模式,室内 ...

使用调参软件没有警告,指南针已校准,在阳台上也试过,解不了锁,所以求教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左摇杆推到左下角,右摇杆推到右下角

各种推杆方式都试过,解不了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北 京有限制 就是解不了锁

呵呵,我在广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用AMP2.5,现在新入NAZA-V2来试试,

从新电调油门行程校准,调参软件里校准遥控器。顺便再高级校准一下imu,虽然不是四闪黄校准一下也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我在广东

你广东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新电调油门行程校准,调参软件里校准遥控器。顺便再高级校准一下imu,虽然不是四闪黄校准一下也没问题。 ...

谢谢,我又重新连线,校准,问题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广东那里?

台山

网友E:
你解锁拉杆2秒以上,油门推到60以上OK。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山

我深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又重新连线,校准,问题一样

你确定飞控连接电调端的舵机插头没插反?负极在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山

广州番禺,有时间过来看看哈哈。。。对你的问题很不解。。。也想帮个忙但是太远了呵呵。

网友F:
接上電腦!所有校準都做一次,高級校準、初級校準、指南針校準以上完成後因該就可以起動了,
初次使用maza-m v2 請先詳讀說明書,很重要的!

网友G:
油门行程做了吗?如果没做的话,掰杆解锁后油门推至50%以上电机才转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油门行程做了吗?如果没做的话,掰杆解锁后油门推至50%以上电机才转动呢。

就是接不了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飞控连接电调端的舵机插头没插反?负极在上面

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上電腦!所有校準都做一次,高級校準、初級校準、指南針校準以上完成後因該就可以起動了,
初次使用maza- ...

明天有空,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解锁拉杆2秒以上,油门推到60以上OK。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我试了一下,还是一样,解不了锁

楼主:
引用 楼主:
台山

谢谢,工程期间,有点忙,空了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