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直升机版搞定了,发帖祝贺一下

楼主(2013-10-17):
我用的是直升机,电池实在没地方了,只能绑在飞机下面了,请问这个线怎么固定呀?还有一个接受和独立供电模块怎么固定呢?

gps放在前面了

怎么固定?

为了apm,直接升级了无副翼系统

楼主: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caosix老师和许许多多帮助我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网友:
支持,立定期待详细说明

网友:
飞了吗?期待视频!

网友:
支持!希望介绍一点精练。我也把500升升级。

网友:
建议你的GPS模块放在尾管那里,电池还是放回原处,你现在这个角度摆放对搜星有很大影响

网友:
我也想搞个这样的说~望楼主出个详细的教程

网友A:
连接GPS的那根线还是挺长的,建议还是放尾管上吧。前面又有电机又有电调,可能有电磁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接GPS的那根线还是挺长的,建议还是放尾管上吧。前面又有电机又有电调,可能有电磁干扰!

都不同频率的  怎么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不同频率的  怎么干扰

电磁杂波的频率谁说的准

网友:
恭喜,450么 感觉 还是太小了点。

GPS 天线 我们一般是放 尾管 水平尾翼上。

放前面 马达和电调 干扰很大,且 GPS 天线应该
尽量水平才好。

————————————————————

目前 也感觉 APM 锁尾 有些 不满意 还在查找原因。

网友:
快点飞吧~~~哈哈哈哈哈

楼主:
安装到直升机的攻略来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52824&extra=

网友C:
能航点飞行和自动返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航点飞行和自动返航吧

可以的,但是我还没实现

网友:
大哥,先不说gps这样放信号好不好,就哪个罗盘放到电机边上就够你喝一壶得了

网友:
中毒了 关注中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安全为上

网友:
罗盘是水平放的,你的只能说是安装好,,调试好了那才是谢谢的好,你还远

网友:
GPS是该放尾管减小干扰,并不是说一定要非常水平,但是我看到你的GPS集成了罗盘,这个罗盘不接近水平也不好用的,所以整个还是水平放的好。

还有就是APM的摆放位置好纠结啊……

楼主:
罗盘一定要水平吗?等明天试飞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我家买的吧?

对呀,在你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罗盘的方向不对啊,黑色那个点在前面

兄弟,我买的是2.72版本的,罗盘在apm上,前面只是一个gps模块。
所以这么安装并不会影响什么的

网友E:
我把apm装在4旋翼上,不动油门飞机忽高忽低的是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把apm装在4旋翼上,不动油门飞机忽高忽低的是咋回事

4轴不是很清楚,看看是不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F:
貌似最近用APM搞直升机很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最近用APM搞直升机很火啊

谢谢,都是被我们几个搞起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4轴不是很清楚,看看是不是固件的问题?

你说如果把apm装到2个旋翼的飞机上能用吗,比如v22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如果把apm装到2个旋翼的飞机上能用吗,比如v22那样的

应该可以用,kk2也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用,kk2也支持

apm里没见到有两个旋翼的机型选择,mwc里倒是见到了

网友(2014-01-12):
搂住厉害,留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