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我的富斯9刷ER9X失败了不知道是线没接好还是怎么了一切按照程序来的

楼主(2013-10-17):
刷完之后富斯9屏幕显示EEPROM  ERROR!

网友A:
刷完了你要拔电池后重新开机,不如rom写不进去

网友B:
帮你顶一下!

网友C:
你这个可以啊,这个就是刷机成功了啊

网友D:
成功了嘛,重新开机固件自己会重建EEPROM

网友:
帮忙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完了你要拔电池后重新开机,不如rom写不进去

重新下载了固件刷的。 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功了嘛,重新开机固件自己会重建EEPROM

重新刷固件成功了。     哎电池插头的线掉了,我没注意给装反了。结果一股烟。 遥控器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可以啊,这个就是刷机成功了啊

重新刷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你顶一下!

顶!顶的很好不过。     刚刷好,第二天晚上我就犯了致命的错误遥控器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完了你要拔电池后重新开机,不如rom写不进去

重新刷了新下载的固件就行了,一开始那个不知道是不是不正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顶!顶的很好不过。     刚刷好,第二天晚上我就犯了致命的错误遥控器烧了。。。。。。。。。。

这种烧法一般烧的都是电源部分,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修的。身边要是有懂电器,会修家电的都可以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烧法一般烧的都是电源部分,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修的。身边要是有懂电器,会修家电的都可以修的。

准备寄回我买遥控器的那家店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寄回我买遥控器的那家店里

你要是北 京的,我可以找人帮你看看。远地儿的就帮不上你了。

楼主:
呵呵 谢谢啊。  我在江苏呢。 准备下午把遥控器用顺丰发到深圳去。就那一个遥控器没有遥控器啥也玩不了。

网友C:
怎么都是烧机的简单啊拆进去换个稳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都是烧机的简单啊拆进去换个稳压就好了

呵呵 自己不会换直接发回去了叫他们换下

网友:
可惜了!我也刷了ER9X 感觉功能强大,值得一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