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高手哪去了?难道就没有了吗?站出来!

楼主(2013-10-17):
450鸡鸡3.1版本。什么都正常,就尾巴不正常。锁尾状态下,不是尾巴向左就是向右自传。要不就是尾巴回弹,不是这个问题就是那个问题。有没有具体解决方法,感度问题就不用说了。只有合适的感度才不抖尾。什么反扭力,什么延迟全调了,都不好使。还有人说把两边的行程量调得差别大点,都没用,真是愁人。

网友:
我试过了3.1 版本锁尾是很难搞的,我是另外用GP780 来做锁尾,可以查看我的帖子。现在升级4.0的 比以前好多了,锁尾也不错,比起以前的3GX进步很多,但是还是会有点飘,比其他的3轴陀螺仪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网友:
升级4.0另外是不是震动有关系我的锁的不错。。。

网友:
站出来有P用,硬起耒才行

网友:
我用的就是3GX、被我哥们调完之后,像加了增稳是的

网友:
3GX不错吧应该

网友:
3GX不错啊,连精简版的3GX MR我都觉得可以

网友:
找朋友用个别的试试,首先确认机机没有问题后再从陀螺下手

网友A:
3.1可以的,升了2次4.0,又降了回来。4.0怎么调都会打左舵反弹。

网友:
引用 网友A:
3.1可以的,升了2次4.0,又降了回来。4.0怎么调都会打左舵反弹。

听他们说要在非锁尾模式调好,才能进入锁尾模式调我的4.0一样左右回弹,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
复杂的3轴,哎

网友B:
尾巴轻微漂移,可以直接调拉杆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巴轻微漂移,可以直接调拉杆长度。

请问 左舵, 尾巴有一点追踪 怎么解决呢,而且停顿感不强····

网友(2013-11-22):
你这个是典型的 尾巴中立点的问题 。先调到非锁模式 然后 飞行 飞到 尾巴在非锁行况下不左右飘了 或者 飘的不严重了以后 再 调尾巴行程 最后切回锁尾模式 保证你ok

网友:
我的亚拓鸡鸡尾巴锁得还不错。

是不是你用了不合适的尾桨夹呢?我以前遇到一个飞。越450的推力尾桨夹,怎么调整都会金鱼尾。

网友:
果断出了换K8吧。这种折腾害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