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450自旋会飘吗?

楼主(2013-10-17):
新手没人带,自己一个人琢磨着调的机。悬停的时候还挺稳的,怎么一自旋,就飘走了。请各位前辈看看。PS:中间一次偏特别厉害的是没控制好

配置:
三轴:k8
舵机:DS520
斜盘舵机:D260MG×3

用的是三拼木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欠练

难道在拨方向的时候还要调整副翼吗?我在模拟器上转是可以定在一个点上的。感觉应该是我的机调的有问题。

网友:
好像碰到了升降杆

网友:
开k8的自旋优化,开了会好一点

网友B:
楼主和我境遇一样一样的,没人带自己琢磨。我猜自旋飘是由于陀螺不好所致

网友:
修,不修都跑。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难道在拨方向的时候还要调整副翼吗?我在模拟器上转是可以定在一个点上的。感觉应该是我的机调的有问题。 ...

模拟器里的飞机是无瑕疵的飞机,是天真的飞机。调机要精益求精,最要紧的是飞机的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器里的飞机是无瑕疵的飞机,是天真的飞机。调机要精益求精,最要紧的是飞机的重心

我这个飞机的重心确实没怎么调好,我也怀疑是重心问题。

而且我开了k8的尾翼自动优化后,A参数变成10,B参数变成100,两个相差特别大,不知道是不是也跟重心有关。

网友:
十字盘没平,副翼稍微有点低,拆了旋翼头,调一下

网友:
一,技术还需努力,
二,陀螺自旋不乍的。

网友:
换个陀螺仪看看先别怀疑自己手法

网友:
自旋都会飘。V8也会飘。要靠自己修正的。但是你飘得有点厉害

网友:
我的450才换K8自旋没开自动优化,非常平啊!LZ调机技术不到位啊!

网友:
飞有副翼的飘过。。

网友:
估计就是重心和十字盘水平吧,陀螺应该没事~

网友:
犹犹豫豫动作不利索,欠练,飞机已经调的不错了

网友:
我的也飘 感觉还好

网友(2013-11-16):
引用 网友B:
楼主和我境遇一样一样的,没人带自己琢磨。我猜自旋飘是由于陀螺不好所致

我师傅说要打点副翼

网友D:
自旋修正 调的很差

网友:
慢了,这个速度自旋陀螺仪不会帮你修正,还是练好四面悬停再自旋吧,自旋一样要打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旋修正 调的很差

k8不用调,只要十字盘调平了,舵机通道和正反向接对了就可以了

网友:
自旋是什么概念?

网友E:
LS有位兄弟说对了,十字盘没调平,副翼舵机低了,一直向左偏,重调下十字盘
你说的尾舵优化,一边10,一边100,是你自己调机的时候不看说明,不按说明来,仔细看说明,按说明来,就不会了,你这样的尾舵优化是不正确的,关了吧

网友:
查查K8设置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LS有位兄弟说对了,十字盘没调平,副翼舵机低了,一直向左偏,重调下十字盘
你说的尾舵优化,一边10,一边100,是 ...

怎么可以让两边优化数量差不多?为什么会差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