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博森。。响了

楼主(2013-10-17):
今天玩JJ降下来(到一块铁板上)。突然一个
电机
发出一声类似短路的声响(电机旁边吧不确定)但还可以飞。和原来一样。不会知道有后遗症吗?还有。被一个同学用衣服拍了下来。不会那么容易摔坏吧。

网友A:
沙发占了
无图难理解

网友B:
响了估计是震动引起。水平拿着x4推大油门会看到某个浆高速者转动时剧烈震动。会降低电机的寿命和电池的效率。

楼主:
今天又倒霉了。怎么哈四接上电池后。四个灯不怎么亮。很暗。但可以飞。而且飞起来那几个灯又照常亮了。。。砖家快来解释下啊。。急

网友C:
应该没什么问题,难度又是稳压管坏了?

网友D:
我就玩了个把月,螺旋桨换掉8根(我一次性买了48根,要玩就来狠的),电机换掉2个(同样的正反各买了5个)
空心杯电机跟螺旋桨都会在碰撞过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反正有异响就换掉,别影响飞行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