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飞起来很耗电,是不是和两个曲线有关呢

楼主(2013-10-17):
刚解决了金鱼尾问题,又发现飞起来很耗电,一块2200的电池悬停,只能飞4分钟左右。我觉得是两个曲线的问题,同样是悬停,大油门小螺距是不是比小油门大螺距耗电呢?和我一块飞的一架450可以悬停7到8分钟菜鸟慢慢进步

网友A:
我也是同样问题,至今无人解释,单飞无人带,自己琢磨中

网友B:
同样的问题,我的还是小油门大螺距省电,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问题,我的还是小油门大螺距省电,求解。

我觉得也是这样

网友:
小油门大螺距就等着烧电调吧,就好比小牛拉大车。

网友:
9度升力效率最高

网友:
中规中矩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同样问题,至今无人解释,单飞无人带,自己琢磨中

9度升力效率最高

网友:
大油门小螺距更烧电吧

网友D:
悬停10分钟的飘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9度升力效率最高

悬停油门定多少合适,螺距只要能离地1米高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悬停10分钟的飘过...

这不是打击人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悬停油门定多少合适,螺距只要能离地1米高就行

5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打击人吗

10分钟就打击你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1969

网友E:
引用 网友C:
50%左右

你最大集体螺距是多少啊?要是10度的话,那9度不基本到顶了么?

我现在悬停时间也不行,7分钟下来,2200mah(可能实际没这么大容量)电池单芯电压只有3.66v。我的油门是:0 - 40 - 60 - 80 - 90,螺距:-2° - 2° - 7° - 8° - 10°. 电机是浩马特2840L,3600KV,电机齿是13T直齿。

网友:
电机用6S的 3S电池飞15分钟

网友:
悬停7、8分钟正常,4分钟一定是螺距曲线和油门没配合好,一般悬停时油门50%左右,螺距就按这个调整配合。还有一个问题是无副翼的感度,感度太高也会造成二外的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最大集体螺距是多少啊?要是10度的话,那9度不基本到顶了么?

我现在悬停时间也不行,7分钟下来,22 ...

13T暴力但是费电
12T就省电了。
正负12度或者11度
你这样的话大概5-6度就悬停了,9度悬停虽然省电,但是机动性不强,毕竟转速不高
你的设置可以了,最高最好是11-12度。普通模式的话最低0-负2度。亚拓和飞越说明书上都写的啊
油门的话0-30-50-70-1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T暴力但是费电
12T就省电了。
正负12度或者11度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