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电机配多大的齿轮合适呢?

楼主(2013-10-17):
各位大师,3980KV的电机配多少T齿合适呢,450的机子,只飞简单的倒飞航线什么的,谢谢

网友A:
应该是11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11T吧

网友:
直齿建议12T 斜齿建议10T

网友B:
4楼说的是对的,我曾追求暴力用过13T的,发热严重

网友C:
直齿建议12T配150T大齿,斜齿建议10T配121T大齿。大桨转速在3000多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齿建议12T配150T大齿,斜齿建议10T配121T大齿。大桨转速在3000多点。

维尼兄,我的3600kv搭配13T是不是过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齿建议12T配150T大齿,斜齿建议10T配121T大齿。大桨转速在3000多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维尼兄,我的3600kv搭配13T是不是过高了?

12t平衡比较好,11t续航比较好,13t暴力飞行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维尼兄,我的3600kv搭配13T是不是过高了?

这个组合没用过,我认为飞行过程中不掉转,下来电机电调不特别烫手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组合没用过,我认为飞行过程中不掉转,下来电机电调不特别烫手就没问题!

那我觉得还可以,懒得再折腾了,哎~

网友E:
引用 网友B:
4楼说的是对的,我曾追求暴力用过13T的,发热严重

我也曾追求暴力,买了13,14T的齿,但是用了13T的齿还只会悬停,而且续航时间3分20秒。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曾追求暴力,买了13,14T的齿,但是用了13T的齿还只会悬停,而且续航时间3分20秒。

如果只悬停之类的,11T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2t平衡比较好,11t续航比较好,13t暴力飞行比较好

这个跟电机KV值有关系么?比如4000KV配13T和3400KV配13T应该还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电机KV值有关系么?比如4000KV配13T和3400KV配13T应该还是不一样的吧?

当然不一样!根据kv值和齿轮比是可以算出转速的!(4000kv  x   11.1V )/(大齿/电机齿)=理论转速*80%效率=转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当然不一样!根据kv值和齿轮比是可以算出转速的!(4000kv  x   11.1V )/(大齿/电机齿)=理论转速*80%效率 ...

所以,我觉得你的回答有点小问题,因为你说“12t平衡比较好,11t续航比较好,13t暴力飞行比较好”,这若是对于3400KV的电机来说,即便是13t应该也暴力不起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觉得你的回答有点小问题,因为你说“12t平衡比较好,11t续航比较好,13t暴力飞行比较好”,这若是 ...

lz问的是3980kv的电机,配13t还不够爆!感觉有问题就一笑而过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lz问的是3980kv的电机,配13t还不够爆!感觉有问题就一笑而过吧

可你引用的是我的回复啊,嘿嘿。这么说我的3600配13t问题不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你引用的是我的回复啊,嘿嘿。这么说我的3600配13t问题不大了?

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