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种比较容易购买的短橡胶皮带

楼主(2013-10-17):
准备自己做一台小的炮塔铣,请推荐一种比较容易购买的周长比较短的橡胶皮带或者其他适合大转力下使用的皮带(同步带除外),内周长大概在250-300MM内的皮带,皮带塔轮可以自己另外加工,最主要是那皮带比较通用,容易购买,传动力大

网友A:
最短的可能是O型皮带了,去洗衣机配件店找找,型号就是周长,如300周长是300mm。不过这么短用皮带好象不太好,除非不减速的(或减速比很小的),两个皮带轮直径大小差不多才可以用这么短的皮带。

楼主:
不知道淘宝上卖的打码机器上的O皮带好不好用

网友B:
PU带?可以热接。 要多长接多长。有三角型的,大条,大力,不易打滑,就接不好的话易断,接好了很好。

楼主:
就接不好的话易断,我买过还是进口的,卖家接也是容易断开我接也是一样

网友C:
我是怎么接也断.求大神培养一下

网友D:
切割锯的多榫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割锯的多榫皮带
可以采用带轮可以自己做

网友E:
链条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