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FUTABA R7008SB接收机最多支持多少通道

楼主(2013-10-18):
请教一下FUTABA R7008SB接收机最多支持多少通道

网友A:
不扩充的情况下8通道,用SBD-1 可以扩充到18/14,取决于你的控18mz或14sg

网友:
18MZ也用这个,至少也得18通道。基于S.BUS技术,通道可扩展的更多。

网友:
接收机有8个口,不过用SBUS可以再扩展N个口,N是多少要看你控支持多少

楼主:
收到了谢谢指教

网友:
目前最多6个通道 ,用18妹的兄弟们 最多用过多少通道?飞的时候用的过来吗N多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扩充的情况下8通道,用SBD-1 可以扩充到18/14,取决于你的控18mz或14sg

目前只有7008能扩充吗?2008能扩充吗?

网友:
7008能够用SBUS HUB扩充。。然后子子孙孙无穷无尽。。。。
还能双7008.。。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只有7008能扩充吗?2008能扩充吗?

应该可以,有S.BUS功能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