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求助 450 35x 电调设置!

楼主(2013-10-18):
rce-bl35x 电调

电调现在情况! 一推高油门 电机开始缓启动,电机刚刚有了高速,电机又从0 开始缓启动,遥控器推一格也是这样,退到高油门也是这样!反复的启动,有了高速就从新启动!!电调设置一般飞行的设置: 1 2 3 2 1  即:无刹车,中进角,低截至电压,直升机,标准油门反应

打算用这个电调玩固定翼!
  在第四次提示是 选择底油门,切换固定翼模式,

固定翼模式时候,,推油电机开始抖动,如果***抖摇控杆有可能电机转起来,这样就有高速了,但是一收油马上有开始抖动,无法启动!
电调设置即:无刹车,中进角,低截至电压,固定翼,标准门反应

那位老师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啊!!电调是不是坏了!!  还是小弟的设置有问题啊!

网友:
路过,不是很了解,后面的大神解答

楼主:
up...up,,,up,,,估计是坏了

网友:
这个没注意过

网友A:
哑托35X可刷国外Blie固件,刷后还不正常电调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哑托35X可刷国外Blie固件,刷后还不正常电调坏了

这个不不知道了,,

不知道这个东西咱们自己可以刷吗??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哑托35X可刷国外Blie固件,刷后还不正常电调坏了

什么固件啊,介绍一下?

网友:
这个我只知道可以用在450电直上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