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精灵的naza v1换成v2可以不更换led和gps吗?

楼主(2013-10-18):
led和gps到底要不要换啊!

网友:
led貌似要换,因为v1的led是和pum模块集成的,v2led也才69块。gps不用换!

网友A:
好好看下说明书,不用换的

网友A:
是升级成V2,不是换成V2

楼主:
RE: 小精灵的naza v1升级v2可以不更换led和gps吗?

引用 网友A:
是升级成V2,不是换成V2

是换成v2

楼主:
RE: 小精灵的naza v1升级v2可以不更换led和gps吗?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下说明书,不用换的

是换成v2真的么两个都不用换?

楼主:
led和gps到底要不要换啊!一个说要换,一个说不要换!!!和纠结啊!!

网友B:
加個pmu就是v2了?有些舊版本使用v2 led是不會亮的唷請注意! gps是可以供用的

网友:
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個pmu就是v2了?有些舊版本使用v2 led是不會亮的唷請注意! gps是可以供用的

我是把主控都换了,换成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