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oscom HD19摄像头的线该怎么接

楼主(2013-10-18):
请教一下:boscom HD19 的5根线接图传分别怎么接呢,

黑红接电源,那黄绿白呢

感谢

网友:
黄色是视频+  白色是音频+   绿色是摇控信号+

网友A:
黄色视频线,白色绿色还真不知道,以前我用的5.8G图传也是有这些线的,但是我就接了红黑还有黄,其他就没接了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接线

网友:
HD19看LZ结果关注很久

网友:
中间要是加上OSD么?

楼主:
多谢各位:明白了,

绿色摇控信号,作用是什么,绿的和黑色接一起插到哪里?接收机?是用一个开关来控制开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接线

谢谢了!

绿色摇控信号,作用是什么,绿的和黑色接一起插到哪里?接收机?是用一个开关来控制开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明白了,

绿色摇控信号,作用是什么,绿的和黑色接一起插到哪里?接收机?是用一个开关来控制 ...

这个遥控录像功能本身有缺陷,千万不要加到接收机上,摄像头会失控的,一会自动录一会自动停,而且拔下来改不回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遥控录像功能本身有缺陷,千万不要加到接收机上,摄像头会失控的,一会自动录一会自动停,而且拔下来 ...

我的HD19,发现这个问题后就拿去返厂了,厂家直接给换了新的,发回来以后我打开看了下,菜单有所变化,估计是固件给升级了,那个问题也不复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色视频线,白色绿色还真不知道,以前我用的5.8G图传也是有这些线的,但是我就接了红黑还有黄,其他就没接 ...

白色是音频输出,不过音量很低的,接不接差不多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2014-05-14):
引用 网友C:
我的HD19,发现这个问题后就拿去返厂了,厂家直接给换了新的,发回来以后我打开看了下,菜单有所变化,估 ...

遥控录像功能真不能用吗?这个功能挺好的。今天刚拍下一个。求教。

网友(2014-07-07):
楼主能否把您现在的HD19与图传,图传与电源,信号线接发射机的照片,每样上传一张,学习一下,不胜感激。
我没有HD19的原装线,自己另配的,颜色都不一样,帖子上的线序根本看不清,希望楼主帮忙。

网友(2014-09-29):
引用 网友C:
我的HD19,发现这个问题后就拿去返厂了,厂家直接给换了新的,发回来以后我打开看了下,菜单有所变化,估 ...

兄弟:能把你的接线拍照片我看看吗?学习下,我拿到现在是一头雾水

网友:
红色正极,黑色负极,黄色视频,绿色信号,白色音频,黑色绿色插头插到接收机上有旋钮控制的通道上,旋钮上的指针指向0,向(+)方向旋转录像,归0停止,向(—)方向旋转拍照,归0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