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4sg遥控器原配电池用到多少V就不要再用了?谢谢啦

楼主(2013-10-18):
  • 如题。谢谢大家 !

网友:
我记得好像5.5吧? 会有报警的

网友A:
原电用NI-MH为6V,用LI-FE为5.6V,手册上都有,可以查下,问别人以讹传讹就杯具了。。。。。。。

网友:
沒電不是會警告嗎?試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电用NI-MH为6V,用LI-FE为5.6V,手册上都有,可以查下,问别人以讹传讹就杯具了。。。。。。。

谢谢!

网友:
选对电池类型,这点很重要。等报警就行了。

网友B:
这个真不用自己担心,到了警戒电压自然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不用自己担心,到了警戒电压自然会报警!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