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很久的老新人报道,顺道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3-10-18):
注册很久了都是深潜,最近才为儿子买了条环奇955,速度什么的都挺满意,就是遥控距离实在太坑爹,最远30米,有时候十几米就接收不到了,想换个控,简单看了一下船的接收,是整体的,没看见插口什么的,如果买2.4G控和接收器怎么搞啊,老手们都有什么方案啊?虚心请教大家哦

网友:
2.4g在水上使用不是很好,但必不是几十米就可以搞定的
没有装过这机机,不知好不好装。

网友:
拆掉原装电路板,换块有刷电调上去~

网友:
除了船壳,电机,其他都不要,换个有刷电调 买套遥控设备就OK了

网友:
潜水时间够长

楼主:
内容刚刚恶补了一下控,发现是955原装控的功率太小了,这样的话换个大功率的控能不能解决问题啊,不过只看见接收器上面有40赫兹,别的什么也没有了,还有某宝上面的射频控好贵啊,都要两千多。还有要是拆电路板上电调的话要怎么接啊,太专业的话怕搞不定哦。

网友:
玩具级的和专业用的遥控器是不一样的,差别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容刚刚恶补了一下控,发现是955原装控的功率太小了,这样的话换个大功率的控能不能解决问题啊,不过只看见 ...

如果你只想增加遥控距离的话
买个GT2B遥控器150块不到,不带B的还可以在便宜50块,车用的有刷电调标320A的那种30块,9克金属舵机30块不到,其他都用原装的

距离不是问题们,对这小船来说足够跑到看不见。

955本身带舵,和进水口,就别折腾了,设备连接方式再潜水,注意电子设备用704做防水,唯一的难点就是如何把这些设备合理的固定进去。

再进一步的话买个水冷块给电调做个水冷。
等到你再想增加速度,那就有得折腾了。
955船是仿比例控,实际就是三档开关,速度和转向都是

等按照上面说的改装好了,会发现全比例控比玩具好操控多 了

楼主:
这就是我想要的经济适用性方案啊,实在太感谢啦,现阶段只想增加遥控距离,别的暂时不动,毕竟是以儿子的名义买的,目前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练手。还要讨教一下,GT2B的遥控器买来就能用吗,需不需要换接收器啊?

楼主:
刚刚太兴奋没仔细看帖,看来要换GT2B遥控器,有刷电调,接收器,金属舵四样东西,我还以为就买个遥控器就全搞定了,汗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我想要的经济适用性方案啊,实在太感谢啦,现阶段只想增加遥控距离,别的暂时不动,毕竟是以儿子的名 ...

遥控器买来带一个接收器,

接收器连接电调和舵机,电调连电池和电机

不过原装2S的18650电池是jst插头的,连电调需要买或者自己焊一个转接头

原船里的接收板和舵机拆了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太兴奋没仔细看帖,看来要换GT2B遥控器,有刷电调,接收器,金属舵四样东西,我还以为就买个遥控器就全 ...

是金属舵机,不是金属舵,原船塑料舵够用了。
买遥控器含一个接收机,是一套。
理论上说确实换个遥控器就够了,但是所有的接口都不一样,玩具是全集成的,所以,电子设备都得换了,只留个电机。

楼主:
好的,大致明白了,先实践操作下。谢谢哦

网友:
换这么多,直接上无刷好了,呵呵

网友:
太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