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车用电池问题

楼主(2013-10-18):
3S车用电池有20C  25C  35C的有什么区别吗?  高手解释下

网友:
放电电流大

网友A:
C代表放电倍率,1C=你电池容量如2200MAH  25*2.2A=55A类,好的电池能做到与标称一样,差的有水份的实际放不出这么高电流。

网友(2013-11-22):
引用 网友A:
C代表放电倍率,1C=你电池容量如2200MAH  25*2.2A=55A类,好的电池能做到与标称一样,差的有水份的实际放不 ...

对的关键是选对品牌,有些品牌虚标的放电倍率不是一般的离谱

网友:
平跑要求低点。越野和大脚要求高点。

网友:
用手电上的18650电池做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