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指导,500当练习机的可行性,炸机成本分析。

楼主(2013-10-18):
玩450有一段时间了,一年只飞了10几次吧,因为比较忙,最近时间比较多,然后上论坛看到基本上是大飞机的帖子,也想换个500玩玩,不知道500炸机成本想对于450来说要番几倍?如果成本只提高2到3倍的话还是可以接受,高手指导下。顺便说下我的配机打算。
空机有考虑 非耐500EVO  电机上置  这个可以考虑,价格不高
                RJX500目前做活动    1499  送500代金   比较而言比非耐还便宜,就是配件通用性差点,不过看配件价格也不是很贵,关键是换无副翼,零件少,成本也下降了,
电子设备舵机就买一般的恒吉或者春天的才100多一个,舵机还是买新的比较好,然后电机买花牌的,电调好赢100的,锁尾收个200多的3gx,这样全部下来也没多少钱。主要飞悬停和航线。

网友:
倒不是炸鸡成本,主要是小命的问题

网友:
如果你接受二到三倍你就进就可以了,充其量也就这样而已!

网友:
练习稳定性比450要稳一些,炸机成本也就贵2~3倍,可接受。安全系数:危险程度提高。

网友:
放心吧 500没有楼上几位说的那么危险,就是比450的杀伤力稍微大些而已。

网友:
随着玩500的人越来越多,现在500的配件比以前大大的降低了。

网友:
练习我觉得要配合着模拟器来,依靠真机练习第一是安全,第二是成本。

网友A:
500 级直升机 零件精密度 足够高咯。。

加个 SK 720 ,或者 便宜的 飞控,基本能确保

不出现 人为因素 的炸机 。不炸 === 节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 级直升机 零件精密度 足够高咯。。

加个 SK 720 ,或者 便宜的 飞控,基本能确保

有飞控还要陀螺仪吗?一般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飞控还要陀螺仪吗?一般多少钱

SK 720 价格贵,可以实现 3D 模式 倒飞 自动平衡。

普通 飞控 价格低,只能正常模式 飞航线。。

有飞控 当然就可以不要 陀螺仪 咯。

不包含GPS 的飞控 380元。能自动平衡飞机 确保不坠毁。

网友:
既然有450就好好飞呗!

网友:
差不多 炸鸡 就是450 的  2~3倍 。支持 上500

网友B:
我想直接上亚拓500,主要是够大,但不好操控,还要不断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直接上亚拓500,主要是够大,但不好操控,还要不断练习

最近流行飞控,不知道有没有廉价版的解决方案,KDS的平衡仪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呢

网友:
上吧本人也有这样的想法

网友:
不论咱多牛逼都要低调!视自己为新手飞到老学到老!

网友:
飞悬停和航线的话几乎零炸鸡成本。炸鸡基本都是玩3D的。

网友:
450过关了
可以考虑50油啊

网友:
500悬停航线比450稳很多,模拟多练直接上500未必不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流行飞控,不知道有没有廉价版的解决方案,KDS的平衡仪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呢

上控肯定有效果啊,更稳

网友:
帮顶  很喜欢500机

网友:
不只是钱的问题,还要注意安全。

网友:
同样忧郁中。。。

网友(2014-02-28):
有老鸟也建议直接上500, 我才刚学会飞九鹰106A.不会调试,更不会修,不过可以经常去亚拓专卖店请教。 也担心安全问题。

网友:
也准备进500

网友:
各位老鸟把自己换下来的450出给我算了 !放在家里落灰呀

网友(2014-07-13):
有450为啥不用450呢。。

网友:
500零件还是要比450的贵很多的

网友:
伍佰最新款是什么型号那一年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