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GX尾巴问题,高手求解答

楼主(2013-10-18):
3GX4.0尾巴打舵左右都回弹,有人说是要非锁尾模式下设置。请问具体怎么设置。求解答

网友A:
跟着软件上的步骤一个一个得来  上面讲解的十分的清楚
还有看你是什么控 F的还是J的(软件上都有说明)
还有个 F和J两个控用3GX感度是不一样的 F是 30%+左右   J是70~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着软件上的步骤一个一个得来  上面讲解的十分的清楚
还有看你是什么控 F的还是J的(软件上都有说明)
...

D10。已经解决了,是尾中立点问题不能绝对中立。要向外移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