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6 设置求助

楼主(2013-10-18):
在软件设置下,这个选项该如何选择:

选项有如下几个:
C/20  C/10  C/5  C/3

求英文好的同学帮助翻译一下吧,GOOGLE翻译的有点看不明。

C/? sets what current to termination at on Current C/?  Termination.
Typically, lithium terminates at C/10, However, C/20 will put
slightly more capacity into a pack, while C/5 will make the pack
finish charge quick(with slightly less capacity)

网友:
大概是設定充電完結檢測,c/3比較快充好,但充不飽,c/20充的飽,但時間比較長

网友A:
C/? sets what current to termination at on Current C/?  Termination.C/? 选项是设置充电电流降低到C/? 终止
Typically, lithium terminates at C/10, 一般来说锂电在电流降低到C/10就可以终止充电,
However, C/20 will put slightly more capacity into a pack, 如果设置C/20 这可以多冲进一点电。
while C/5 will make the pack finish charge quick(with slightly less capacity)如果你设置C/5充电停止的会快一些(会少冲进一点电)

C/?的意思是如果你是1000mah的电池C就是1000mA也就是1A,C/10就是0.1A,如果你设置c/10 充电器会在充电电流降低到0.1A的时候终止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C/? sets what current to termination at on Current C/?  Termination.C/? 选项是设置充电电流降低到C/?  ...

网友:
USB 连接电脑,驱动,软件全安装了,就是没有数据,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