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了这么多年航模,还没想过飞机长度怎么确定的。

楼主(2013-10-18):
长度怎么确定的??

网友A:
机头到机尾,最长的距离。

网友B:
翼展——两个翼尖中间的距离
翼弦——机翼前缘到后缘的距离
机(身)长(度)——机身最前端到最后端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头到机尾,最长的距离。

--我是说设计的时候长度怎么确定的,比如你这个飞机机长15 为什么不是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翼展——两个翼尖中间的距离
翼弦——机翼前缘到后缘的距离
机(身)长(度)——机身最前端到最后端的距 ...

我是说设计之初的时候怎么确定的

网友:
长度应该和升降的舵面大小有关吧,升降舵小些就长些,大些就短些,感觉和翼展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设计的时候长度怎么确定的,比如你这个飞机机长15 为什么不是20?

我觉得机长主要是考虑俯仰稳定性,越长越稳定。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一般机长等于机翼展的70----80%

网友:
真飞机的设计 是要根据实际提出的要求和采用的发动机,先确定空气动力布局等先决条件,再确定其他具体的,基本都是在一边设计一边修改中进行的,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了,从来没有一开始就能把长度定下来的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设计的时候长度怎么确定的,比如你这个飞机机长15 为什么不是20?

这不是一句两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
通读一遍‘航空模型空气动力学’,再要参考一些成功的模型参数,大致上可以知道‘模型的长度’是怎样炼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设计的时候长度怎么确定的,比如你这个飞机机长15 为什么不是20?

有一种通过经验的方法可以估算,供参考。请注意,这个估算方法是非常不严谨的。

1 根据一些估算,确定机翼面积与弦长。
2 根据对俯仰安定的要求,估算出水平展翼面积与尾力臂。
3 确定水平尾翼尺寸,从而算出机翼后缘到水平尾翼前缘的距离。
4 根据发动机及起落架等综合考虑,确定机头到机翼前缘的距离。

机长 = 机头到机翼前缘 + 翼根弦长 + 机翼后缘到水平尾翼前缘 + 水平尾翼翼根弦长

网友:
你要先确定你要设计的几个主要目标:
最大起飞重量、起飞最大离地角、飞行最大爬升率、最大飞行角度、最大仰俯速率、最大横滚速率、最大Z轴转弯速率。

有了这些目标后,在现有科技水平和设备基础上,最大限度减少结构重量,提升发动机功率,减少起降滑跑距离。

相应的,翼面积、舵面积、各个力臂都围绕这些目标服务。

限定起飞重量下,你把机翼设计很大,机身自然小了,载重量可能就达不到了。反之,把机身设计很大,机翼小了,可能你的飞机滑跑距离、降落下滑率都要超设计目标。

回到你说的机身长度确定来,你的目标是什么,机身短,尾力臂就短些,转动同样的角度需要的力就大些,就是说舵面就大些。

GEEBEE这种机型,机身很短,舵面很大。F3A这种机型,机身比翼展长,舵面就小些。

机身长的F3A动作也精准些。但是机身长度不宜过长,与材料力学性能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