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兔二还能修么?

楼主(2013-10-18):
如下图  我今天在调试兔二参数时   不小心踢到了我的四轴   然后就发生下面的悲剧。。。
USB读写的那个插孔  掉了,   还能修么?各位大神帮看看
还能飞  就是不能调参了。。

网友:
那就要拆开看看内部线路是怎么样的情况、看能不能引出来

网友A:
看你对电子线路了解情况吧。一般来说。可以接上。,4根线已。

网友:
弄个USB焊上去1

网友B:
焊盘没掉的话找个修手机的给你用热风枪吹上就行了。
焊盘掉了得引线了就。

网友C:
可以修,哪去手机店,我的aiop掉了usb就是手机店修的,

网友:
开盖看看,焊盘掉了就麻烦了

网友:
表示同情啊,,只能拆开来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修,哪去手机店,我的aiop掉了usb就是手机店修的,

好的  谢谢
我改天有空拿去修修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盘没掉的话找个修手机的给你用热风枪吹上就行了。
焊盘掉了得引线了就。

我改天去试试

楼主:
多谢各位,我新手玩这个,粗心了
以后要多多注意了

网友:
简单简单,好羞

网友:
小问题而已。挥一挥烙铁搞定的事情。

网友:
倒是没到不能修的地步

网友:
哈哈,我也掉过一次,手机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对电子线路了解情况吧。一般来说。可以接上。,4根线已。

是 五根线啊  不是四根

网友:
实际上只有4根

网友D:
自己焊上就好了,自己焊不了去修手机的地方也行

网友E:
就现在~把飞控板换了

网友F:
可以给我发过来,我帮你焊上,正好我有多余的usb接头。

网友G:
同样的经历,不过已经修好了,一哥们焊这个水平还是不错,相当绘图,现在可修

网友H:
兔子的焊盘很细,也很密,如果焊盘坏了,可能是个麻烦

网友I:
应该可以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