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futaba的SBUS2是什么,跟之前SBUS兼容不?

楼主(2013-10-18):
问下futaba的SBUS2是什么,跟之前SBUS兼容不?

网友:
不兼容,但是是差不多的东西

楼主:
差不多的再搞个新标准,蛋痛吗。。

网友(2024-06-01):
Sbus2是FUTATA在sbus的基础上扩展的新协议。用于回传接在支持sbus2的接收机上的传感器数据。也就是说,你如果买了sbus2的传感器,比如GPS,电压电流计,转速计等等,就可以接在sbus2这个端口上,遥控器就可以实时看到这些传感器的数据。如果你不用传感器,sbus2的功能就与sbus一样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
sbus2不能当做sbus用,会导致舵机随机抽风,或别的什么故障。

第一次用7008,想当然的用2008的接线方式。结果飞机没离地就炸了。。。

网友:
向下兼容
SBUS2的设备兼容SBUS。SBUS的设备用不了SBU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