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精灵能连续飞多少块电池?

楼主(2013-10-18):
飞完一块下来接着换
电池
继续起飞,可以连续换多少块电池?有试过的吗?我就4块飞着飞就没有了 不过瘾。

网友A:
你愿意飞多少都可以,就怕电池不够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愿意飞多少都可以,就怕电池不够多。
电机承受的了?

网友C:
带着充电器是正道,

网友D:
飞过五块电

网友E:
一般情况下
随便飞

网友F:
还是凉快够了再飞,免得发烧。

网友G:
带个外场充电器,4~5块电池,飞一年都行

网友H:
没谁说过有上限啊

网友I:
换成tm的mn2214电机的话比原厂好些,可以飞10块

网友J:
只要有电池,电源 365天 天天都可以飞

网友K:
理论上没有上限。但因为精灵的电调在机架内,散热还是不及装在机身以外的。高热的夏天,持续飞行(尤其喜欢做剧烈动作的)还是要随时关注电机、电调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