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保护选择问题??

楼主(2013-10-18):
V2 PMU供电用2S
电池
,动力电用4S可以吗??电源保护应该选择2S还是4S?

网友A:
PMU应该用动力电吧,为什么要用2S呢,电源保护是为了保护动力电不过放,飞行器安全,当然是设置4S了,如果你飞控用2S供电,那个动力电检测没加上,选哪个都有问题

网友B:
瞎搞!!绝对的瞎搞!!

网友C:
pmu為什麼?要外接2s電源樓主想幹什麼?
直接接上動力電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