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若的问下,MINI IOSD的USB的插口,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3-10-18):
若若的问下,MINI IOSD的USB的插口,是干嘛用的?

网友A:
设置调整界面用

网友B:
调参用的,可以设置显示界面

网友C:
给iosd mini独立调参用的。官网找iosd mark 的软件,通用的

网友D:
調參!升級用途~!

网友E:
调参、升级、烧录用的

网友F:
朕是来拿分的

网友G:
对飞控进行调参用的,在里面可以设置显示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