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V8(4轴8桨)双层桨采用不同型号电机如何?

楼主(2013-10-18):
零度X4飞控:
X4V8(4轴8桨)双层桨设计,我有个想法,上层电机采用推力大,转速慢的朗宇sunnysky X4108S 380KV(配APC1447、4S) ,而下层电机采用转速较快的朗宇V2216 800KV(配APC1147、4S)是否可行?

原因:
1.目前已经有4个朗宇V2216 800KV电机,想升级8旋翼,又不想浪费,反正只带狗3不用太大动力。
2.又可给以后留下升级空间,再加4个X4108S 380KV 可进一步增加推力。
3.上层大桨提供主要动力,下层转速较快的桨可以将上层桨的气流继续加速,以提高下层电机利用效率。
4.前后左右平移运动时我想应该影响不大,只是在左右旋转时不知道零度X4飞控对8个浆是如何分配动力的。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

网友A:
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

请帮忙分析一下可行性,这不是不敢贸然行事吗!

另外,sunnysky X4108S 380KV 与恒力W 4822 390KV相比,哪个更好一些?

网友:
这个恐怕不行kv值都不一样

网友:
想法可以!!!实践比较有难度  论坛有人做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帮忙分析一下可行性,这不是不敢贸然行事吗!

另外,sunnysky X4108S 380KV 与恒力W 4822 390KV相比 ...

行不通!第一380KV用4S的电转速不够升力下降!380KV需要用6S的电池!第二电机不同速度反应不同,扭力不同,所以反扭力的作用下会出现自旋和飞行的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行不通!第一380KV用4S的电转速不够升力下降!380KV需要用6S的电池!第二电机不同速度反应不同,扭力不同 ...

3608kv380我是用4s加1555桨,电压低了扭力大了可以用大桨,不过楼主说的这个两种电机的就真的不知道了

网友D:
LZ这个理论没问题。但是具体要测试下

下层桨流速快,用1147可能效率不佳,可以换个螺距大一点的桨。

至于反扭,好像上面的偏大了些,下面反扭是通过转速补偿的,不过不确定是否能在合适值。

可以先拿手凑合试验下,同样百分比的油门4108的1447是否和2216的1147反扭几乎一致。

论桨大小来说,11寸桨面积是14的61.7%
论kv来说,正好差不多2倍,而2216带11寸的转速差(旋转电场和实际转速之差)会比kv380 的4108要大一些。

目测2216可能有一点点不够。

网友:
你可以试试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大虾的专业分析。

如果按上图飞控预制控制的话,要求同一轴向上下层桨的反扭力必须完全相同,否则就可能出现各位所讲的自旋和不稳定。这个我明白了。
我再提出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忙:
那假如采用下图“自定义”电机控制会不会好一些,我的理解是:就好比上下两个独立的四轴飞行器叠在一起的原理,反扭力分别由各自层螺旋桨负责平衡,这样是不是就不用考虑上下两个桨的反扭力的平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3608kv380我是用4s加1555桨,电压低了扭力大了可以用大桨,不过楼主说的这个两种电机的就真的不知道了

...

非常感谢,
3608kv380我是用4s加1555桨,电压低了扭力大了可以用大桨
好的,我再选其他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这个理论没问题。但是具体要测试下

下层桨流速快,用1147可能效率不佳,可以换个螺距大一点的桨。

飞航感谢您的专业分析
用1147可能效率不佳,可以换个螺距大一点的桨。
用11*5.5如何?就是不知道在通向气流中工作的螺旋桨的推力是如何计算的,所以只能瞎猜。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航感谢您的专业分析
用11*5.5如何?就是不知道在通向气流中工作的螺旋桨的推力是如何计算的,所以只能 ...

我也只能瞎猜啊。。。没法流体力学分析不会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大虾的专业分析。

其实X8模式没有那么复杂,你的这种4轴模式应该是可行的,一只飞控按X4模式控制8只电机,但我感觉自旋还是靠同轴上的两只电机自己抵消的好,同层浆可以同相的,这样起码浆尖干扰小些。
至于双层桨采用不同KV的电机,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F:
楼主可以试试看,我现在选的都是下面的桨比上面的桨螺距大3个,没有反扭现象,但是楼主的电机KV值不同就不知道了,可以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X8模式没有那么复杂,你的这种4轴模式应该是可行的,一只飞控按X4模式控制8只电机,但我感觉自旋还是 ...

哈哈,凌晨三点回复的,真是个夜猫子,谢谢了。
正想问你呢,你的H8时用的什么控?
采用是类似上图控制类型还下图控制类型?还是其他什么类型?

同层通向

对称通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试试看,我现在选的都是下面的桨比上面的桨螺距大3个,没有反扭现象,但是楼主的电机KV值不同就不知 ...

谢谢,您8个电机的具体旋转方向怎样的?能画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凌晨三点回复的,真是个夜猫子,谢谢了。
正想问你呢,你的H8时用的什么控?
采用是类似上图控制 ...

我是naza v1的,是按上面的方式在飞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您8个电机的具体旋转方向怎样的?能画一下吗?

就你图上那个样子呀。我想搞个XA的飞控最基本的那款飞四轴的做个X8看看,上下电机信号线并联。桨上下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你图上那个样子呀。我想搞个XA的飞控最基本的那款飞四轴的做个X8看看,上下电机信号线并联。桨上下相反 ...

是上图还是下图的样子?
按X4控制X8?上下桨同向可以理解为上下两个桨为一个桨那样控制,我还能想明白。如果上下桨相反,前后左右平移没问题,可旋转的不同反扭力如何提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不通!第一380KV用4S的电转速不够升力下降!380KV需要用6S的电池!第二电机不同速度反应不同,扭力不同 ...

谢谢!忘了你的X4V8上下各是什么型号的桨了,现在飞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上图还是下图的样子?
按X4控制X8?上下桨同向可以理解为上下两个桨为一个桨那样控制,我还能想明白。 ...

旋转也是电机的转速差啊,所以不存在你顾虑的情况啊,用的是X4的X8模式飞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忘了你的X4V8上下各是什么型号的桨了,现在飞的怎么样?

我没用过这样的方式!我的是6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