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指导,450电直电量报警问题。

楼主(2013-10-18):
本菜鸟上月入手一台纯山寨的450电直,也算圆一个儿时的梦想,模拟器正苦练中,偶尔也飞下电直,炸了两副大桨和尾垂,昨天上电练机,插好电量报警器,电压12.4v正常。开控,上电,加油。电直一起飞电量报警器就叫,停机检查,开始以为是电池没充满,重装新电池(满电12.4v),还是同样问题,一起飞加油门报警器叫,而且电直有一种上下癫的感觉,比喻说,飞机在1米的高度,不动油门,飞机突然下沉到0.5米,然后又突然上升。再检查,左手握紧电直机身举起(书上说,这个非常危险,呵呵),摇控放地上,只推油门,不做其它操作,明显有向上的拉力,电量报警又开始叫,油门定在一个位置不动控,左手明显感觉上下癫,本菜鸟怀疑是电调的问题,不知这电调有没有救,跪求各位老师傅指教,在此谢过。

网友:
用的是什么电量报警器?是不是报警电压没设置好?

网友A:
如果用的是BB响,顶面有一个小按钮,可以设定报警电压,可设置成3.6V或3.7V,这是负载电压,下来时应该在3.7-3.8之间。

网友B:
怀疑电池放电能力不行了,大电流放电就报警,换个电池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是BB响,顶面有一个小按钮,可以设定报警电压,可设置成3.6V或3.7V,这是负载电压,下来时应该在3. ...

谢谢你的回复。用的是BB响,设定电压是3.6V.电池是充了三小时以上的12.4V.装机起飞就响。

BB响,电量报警器

BB响,电量报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电池放电能力不行了,大电流放电就报警,换个电池试一下吧。

谢谢回复,换了电池,两个都是充了三小时以上的12.4V

网友:
这样说一般都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感觉是电池问题。什么品牌电池?多少钱?上图看看

网友C:
如果确定电池没问题,可以不顾警告飞一分钟,然后下来看看电池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确定电池没问题,可以不顾警告飞一分钟,然后下来看看电池电压是多少。

我也认为只能如此!

网友:
电池问题,其中一颗电芯有问题~,报警时,你看看显示的是几号电信电压过低~

网友:
不会连电池也是山寨货吧!最好的验证用块别牌子的电池试试

网友:
三片电芯,估计其中有1个挂了

网友:
电池的放电C数低了,体质不好。我现在用的也是垃圾电池飞一下高速航线,急转弯什么的掉高度很厉害。反正技术也跟不上就也懒得换好的了。玩个休闲。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可能是山寨机配的电池不行,准备再买两块好点的电池试下,

楼主:
前几天发现电直在满电12.4v,装机起飞加,油电量报警器就报警,而且飞机发抖,研究了几天也找不出个所以然,今天店家重新发过来一个电调,装机后,以上的问题前部解决了,感觉飞机有力,飞行平稳,买电直以来,有史以来的一次三分钟悬停,高兴啦,有点忘形,和别人讲话,手一抖,飞机失控,炸大桨一支,但心里还是乐滋滋地,毕竟迈进悬停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