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电源求教

楼主(2013-10-18):
买了个旧eltek 电源,以前没有用过这个。求教知道使用的朋友。1,标示是27v50a,没有标示多少瓦,商家说是1500w。不知是不是1500瓦的,2.电源线看插头座孔好像没见到过有这种插头线买,不知哪里能买?(里面并排3根插针,图中左至右第1,2根插头针短,第3根插针长。)。3.两个圆插孔是插充电器的线了吧?4,最右边的那个密密麻麻的插孔是干啥用的?

网友:
你买的电源可能只有1350W。W=V*A     27V*50A=1350W.

网友A:
和我用的一样。。。左面的插座我拆了直接把线焊到板子上然后把线固定了~~中间2个是输出~我把4MM的香蕉头焊上去了。。最右边的不用管~~
还有这个风扇最好换了。。。太给力。。。不过我加了45度温控开关

网友:
这个电源贵吗。。。。好像很多人都说这个电源性价比高!

网友:
这个风扇是相当的震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用的一样。。。左面的插座我拆了直接把线焊到板子上然后把线固定了~~中间2个是输出~我把4MM的香蕉头 ...

感谢上面2位朋友解答,,,动手自己焊接,不拆壳就在那个插针上焊接可以吗?应该焊接那两插针?(从左至右有三根插头针)。焊接是用硅胶线还是用普通的铜芯电线就可以了?风扇就暂时不搞了,自己玩不转这么多了,,只要能用就可以了,,

网友:
吼吼 我买的时候卖家送了插头。

网友:
27V50A?!
27V能给啥充电器用?

网友:
720I  PL8 都能用

网友:
这个要拆  我自己把插头换掉了  自己去找一下接头的定义就好     输出的话我直接焊10号线输出的      这个电源满1500w的   说是27v  可以通过调电阻调到30v 50a 刚好1500w   右边那个密密麻麻的小孔用来设置电源输出的  一般设置好的   不需要去动

网友:
电源不错服役中

楼主:
感谢朋友热心相助,明白了些,,,好像使用这个电源的朋友还很多,,,不准备拆壳焊线,打算用香蕉头3个,砸瘪它,正好能插进去配合那3个插针,,,

网友:
要得了嘛 那里买的 什么牌子

楼主:
淘宝上有,挪威埃立特,价钱200多,都是旧的,,

网友:
旧的还200多?貌似这电源很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