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有用过亚拓G600定速器的请教下几个问题?

楼主(2013-10-18):
用G600PG定速器装在700N上,转数在多少以内最好?油针该调整是多少圈为好?

网友A:
我刚上到飞机上还没试 也不懂和楼主一起学习吧

楼主:
嗯,我先沙发吧!

网友B(2013-11-17):
2000呗,再低一点也可以,新机RPM不要太高。油针几圈还真不好说,也不知道你什么发动机,什么油。

楼主:
我是亚拓91H发动机。

楼主:
用的是哈模家30的成品油。

网友B:
91好调嘛,放3圈磨合,慢慢收,收到合适位置,底壳不烫,加油迅速即可。刚开始还是稍微富油一点,这样至少不会烧坏引擎怠速在原地等一会儿看地上有油渍就基本不会搞坏发动机,调引擎还是慢慢摸索吧主要还是靠经验,飞的多调的多了听声音就能调好发动机。亚拓定速还不错,我一直在用。

楼主:
91好调嘛,放3圈磨合,慢慢收,收到合适位置,底壳不烫,加油迅速即可。刚开始还是稍微富油一点,这样至少不会烧坏引擎怠速在原地等一会儿看地上有油渍就基本不会搞坏发动机,调引擎还是慢慢摸索吧主要还是靠经验,飞的多调的多了听声音就能调好发动机。亚拓定速还不错,我一直在用。
谢谢楼上说的,我用的发动机已经过了磨合期,现在的主油针是2圈,高速油针是1.5圈,有些富油。但加速时,油门推到80%时就感觉没力,转数降低,你遇到过这种情况没?

楼主:
是不是做定点3D时速度很好,但在走高速航线时,就力不从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