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FBL悬停的时候缓慢自旋

楼主(2013-10-18):
想了半天也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尾巴感度太低?

网友:
在控和陀螺好的情况下 、 90%是感度低了

网友:
99%是震动大了

网友A:
小姨子吧!

网友:
传说中的温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姨子吧!

是啊

楼主:
难道是小姨子欠调·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抗震特别差

网友:
尾箱中立点有偏差吧

网友:
适当把尾舵拉杆调一下,半圈的样子,会有改善

网友:
缓慢的自旋是正常的,一般也不影响飞行。

网友B:
如果是向左温漂  把电调的三根输出线 远离磁铁!  或者干脆把电调移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向左温漂  把电调的三根输出线 远离磁铁!  或者干脆把电调移位!

如果是向右慢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