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飞控急推油门,GPS模式下指示灯闪红摔机怎么回事?

楼主(2013-10-18):
大家有没遇到过?看黑匣子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A:
红灯意思是没有搜到或者GPS信号弱啊~

楼主:
没有收到或GPS信号弱是红绿闪烁或黄色,再说了就算没GPS也不会摔机啊,姿态模式照样飞啊!红红闪烁是系统故障,但看黑匣子真不知道故障在哪里,红红闪了几秒摔机后又好了,当时飞的低没什么事,后来又飞了一块电一切正常

网友B:
把黑匣子放上来看看

楼主:
出事的好像是这个,电压一下子下降的很快

楼主:
http://log.xaircraft.com/report. ... 1622.750_12.3.01.02
出事的好像是这个,电压一下子下降的很快,但没有到零,会不会是电源插头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