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实验机

楼主(2013-10-18):
更改了一个视频,手机拍的,将就将就吧,哈哈
做了个Y4,感觉不错,效率蛮高的,兔二飞控,5000的电池能飞20多分钟,带摄像头和图传等,,FPV用用够了,,,前后灵敏度要比左右副翼灵灵敏很多,这个原因是因为左右只有单个电机在控制平衡,前后有两个电机缘故,,,这个其实飞控没编程好,完全可以编程好的,,报一下配置:2810电机,13寸桨,20A电调,700毫瓦图传,700线CCD,兔二飞控,

显示屏逆光了

网友A:
架子不错有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架子不错有图纸吗

有啊,,,但不是很精确,,,下次重新整理一下给你

网友A:
好的谢谢,我也还有个兔2闲置,这个gps安装在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我也还有个兔2闲置,这个gps安装在那的?

在电池前面的圆形黑色头里面,用泡沫做的,,我多次试验,发现GPS不容易被干扰,,所以我这次大胆的把GPS装在这么低了

网友:
擦 碉堡了 正和我口味·   速度  分享 啊 哥们···

网友B:
还有1.2G图传干扰 咋样

网友:
哈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1.2G图传干扰 咋样

我从没被1.2g图传干扰过,,倒是供用电,干扰图传了,,哈哈,,我个人觉得,图传干扰,很可能是因为图传不够正品,导致有很多杂波出来,干扰到接收或者飞控,还有就是遥控和接收自身不行,,,容易被干扰,,,我有一架四轴,把图传和GPS,接收,几乎零距离装着,也没有任何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从没被1.2g图传干扰过,,倒是供用电,干扰图传了,,哈哈,,我个人觉得,图传干扰,很可能是因为图传 ...

主要  压制 GPS   不过你这个 距离 已经拉开了  到没事··  我 5.8的  无所谓     共享图纸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  压制 GPS   不过你这个 距离 已经拉开了  到没事··  我 5.8的  无所谓     共享图纸 啊

...

图纸在单位的电脑里了,,明天整理一下来开放吧,,不过这个很简单的,,,看看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不错不错,gps原来放这么低都行

网友:
不错,不错。便于携带!

网友C:
这种y形的,后面那个一定要安装上下两个电机吗 ,安装一个在上面行吗?

网友:
不错不错,详细点可以学习呀就好了。

网友:
不错,这个机型不多见啊

网友:
楼主的东西不错。我也想要份图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y形的,后面那个一定要安装上下两个电机吗 ,安装一个在上面行吗?

后面装一个的话,就是典型的Y3,三个电机电调,再加上一个高速舵机,,这样的话,,我感觉还不如Y4了,没有舵机,没有矢量,,方便点,,但Y4和Y3的重心不一样的,中心是一样的

网友D:
Y4的电调怎么插在兔子上,求指导

网友:
架子很酷

网友E:
这个 不是固定翼的桨吗 。用去起来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 不是固定翼的桨吗 。用去起来怎么样

反正是仿制ACP的正反桨,需要自己做平衡,平衡不怎么好,,但有一点,桨相当结实,,,不过不建议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Y4的电调怎么插在兔子上,求指导

兔子飞控说明书里面有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兔子飞控说明书里面有的呢,,,

多谢

网友:
顶下,准备做个Y6

网友D:
求图纸,371015094

网友F:
拿分到手,低头猛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拿分到手,低头猛走

有才

网友G:
你好,请问下你用了OSD吗?求接线方法,跪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问下你用了OSD吗?求接线方法,跪谢,,,,

等后天给你具体图片吧,最近太忙,没时间弄,,耐心等等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问下你用了OSD吗?求接线方法,跪谢,,,,

你的OSD设置好了吗,哪个不明白

网友H:
我最欣赏的是脚架部份

网友:
有点虾的感觉

网友I:
好平稳,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最欣赏的是脚架部份

哈哈,,其实这个脚架是我用废料做的,,当时实在想不做怎么样的,,就用了两块废料直接拿来安装上去了,,结果发现样子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OSD设置好了吗,哪个不明白

你好.我这几天忙没上论坛,你能加我Q279426035吗?教我下!谢谢

网友:
机头上黑的像一坨屎,加以重新装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图纸,371015094

虽然是用CAD设计过了,,但是基本是手工做的,,,我这个其实就一个脚架比较特别点,,别的没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平稳,爽

其实有两个电机轴已经弯了,,静态平衡已经没用了,,后来只能简单的做了一下动态平衡,才稳定起来,,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其实有两个电机轴已经弯了,,静态平衡已经没用了,,后来只能简单的做了一下动态平衡,才稳定起来,,

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做?

就是先做桨的静态平衡,,然后装着桨,电机做动态平衡,,我是兔子的飞控,连接电脑,推油门,可以看到振动指数,,等全部解锁后留一个电机的电调插控测试,油门设置到你起飞需要的百分比,然后转动桨于电机的不同位置,分别记录不同位置的振动指数,选择最小的那个,然后再在桨上贴不同大小不同位置的透明胶,再看不同的振动指数,选择到最小的,就KO了,有时候相差很大的,,可以让一个轴弯的电机,百分之30油门下,从振动13调试到振动2-4之间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就是先做桨的静态平衡,,然后装着桨,电机做动态平衡,,我是兔子的飞控,连接电脑,推油门,可以看到振 ...

牛啊,太专业了,学习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牛啊,太专业了,学习学习了

忘了说了,,在推油门的时候,记得要固定住机子,哈哈,,,还有,如果不是兔子的飞控,,也可以用手机下载振动测试软件来检测,或者镜子反射激光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在推油门的时候,记得要固定住机子,哈哈,,,还有,如果不是兔子的飞控,,也可以用手机下 ...

嗯嗯,知道了,谢谢哈

网友J:
我也要做Y4,哪里买的机架?站内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要做Y4,哪里买的机架?站内给一下,谢谢

架子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y形的,后面那个一定要安装上下两个电机吗 ,安装一个在上面行吗?

你头像这个不错,lz这是y4 你说的是y3 不过y4力矩平衡好一些。

网友J:
引用 楼主:
架子自己做的,,,

太牛了,记得分享一下图纸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太牛了,记得分享一下图纸哦。

等空点,上一下图纸和长行时视频,最近实在太忙了,,没时间,,,争取下次飞到40分钟,一万毫安电池,应该没问题

网友:
很酷,赞一个

网友K:
Y4比四周稳吗

网友:
很给力哦

网友J:
后面两个电机用一个电调合适么? 这俩必须供电一致才能很好的平衡对吗? 你那个箱子是哪里买的?是遥控器的箱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Y4比四周稳吗

应该是省空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Y4比四周稳吗

前后灵敏度要比左右副翼灵灵敏很多,这个原因是因为左右只有单个电机在控制平衡,前后有两个电机缘故,所以感觉上会比四轴稳定点,,但是调试起来,会浪费前后或者左右的感度,不知道你是否能听懂我的意思,,,还有一个发现,Y4的震动指数比X4感觉小了很多,,调节的感度也大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后面两个电机用一个电调合适么? 这俩必须供电一致才能很好的平衡对吗? 你那个箱子是哪里买的?是遥控 ...

后面两个电机也是独立的两个电调,箱子是放遥控和电池等等的,,,这个箱子是一个朋友低价卖给我的,,,我后来买过不同大小的5个箱子,,发现这个是最喜欢的

网友J:
目前只有兔子支持Y4么? MWC支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目前只有兔子支持Y4么? MWC支持么?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呢

网友L:
请问楼主市面上支持Y4的飞控有哪些啊?谢谢

网友:
楼主牛人!
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市面上支持Y4的飞控有哪些啊?谢谢

我虽然做过7架四轴了,但都用的是玉兔飞控,别的本人没用过,,哈哈,,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虽然做过7架四轴了,但都用的是玉兔飞控,别的本人没用过,,哈哈,,

不和其他飞控对比,使用过程中,玉兔有没有什么明显的不足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和其他飞控对比,使用过程中,玉兔有没有什么明显的不足之处?

个人觉得,玉兔优点,OSD相当不错,定高还可以,GPS返航也不错,可以自由设置返航键,,缺点,定点相对没有大牌的飞控定的好,罗盘容易变化,产生画圆,这个是我最不喜欢的,,但是罗盘校正好后,又好了,,,但是定点总体还需要改进,其他都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玉兔优点,OSD相当不错,定高还可以,GPS返航也不错,可以自由设置返航键,,缺点,定点相对没 ...

谢兄弟指点

网友J:
y4的尾巴做成45度上翘好做么?这样后面两个电机斜着装成同轴反转,可以用一个电机的力量向前推进,速度估计会快很多,动力不浪费。上翘的尾巴也做成可折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y4的尾巴做成45度上翘好做么?这样后面两个电机斜着装成同轴反转,可以用一个电机的力量向前推进,速度 ...

尾巴做成左右斜角的有的,,前后斜角的好像没有人做过,,我做这个目的也是为了机架轻点,折叠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