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解决下金鱼尾吧

楼主(2013-10-18):
我这台用黄V8的飞越450装起来后就金鱼尾,然后我下本买了DS525M锁尾舵机后还是金鱼尾,后来听说是震动和不顺划的原因,于是我又买了冰人双推,冰人尾桨夹,亚拓轴传尾泊,换后还是金鱼尾,最后又高价买的KBDD尾浆。还是金鱼尾,头疼死了,不知道是不是陀螺就有问题啊,高手们帮帮我。
目前把大桨拆掉后陀螺震动值是800,正常悬停,震动值是2800了,我用的冰人十字盘,7075悬翼头,我都快疯了,投资那么多钱,还是金鱼尾啊/
我潜水学习,自己观察我的也没有双桨啊,郁闷啊,大神救命啊。现在尾巴顺滑的要命呢。

网友A:
是不是控或陀螺的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控或陀螺的设置问题

大家的陀螺振动值多少啊

网友:
感度呢??电调用的什么??是不是输出电压高了??

网友:
把尾桨夹轴承换了

网友:
感度怎么样。降感度没有。拆开大小桨我的山寨配件机是500-700的震动

网友:
LZ拆开尾中联看一下有没有弯,我上次也是出现金鱼尾的情况什么东西都换过了还是金鱼尾,后来无意之中拆了尾浆夹才发现原来是尾中联弯了,立马换了一个全新的上去金鱼尾消失了

网友:
我用的山寨,K8,最大震动能到2500,原来的金鱼尾感觉跟震动关系不太大。我把尾桨夹上的连杆头子修了一下就好了。
建议你把尾舵机上的球头扣松开,用手来回拉舵机拉杆试试,看看是否顺滑。如果不顺滑,就一个一个拆开试。

网友:
说了很多,就没说感度。先看感度吧

网友:
悬停2800震动绝对大了,我的悬停一般1700左右,3d也就2500左右90%油门,你再查下电机吧,轴承检查一般拆掉大小桨听声音没杂音就行。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机械都查了,只能是软件问题咯

网友:
可能不是震动的问题   多调试一下感度

网友:
震动问题  刚上路建议皮传  八面过了再换回轴传

网友B:
昨天开始飞没有金鱼尾,后来飞第3电的时候发现有金鱼尾了,我觉得不对,降落检查,检查半天没发现原因,最后发现了,是尾桨夹和尾中联的固定螺丝有一边松了,螺丝退出来约1MM。。。然后用螺丝刀拧紧后,金鱼尾消失。。。感觉不对立即检查,这样防止了安全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开始飞没有金鱼尾,后来飞第3电的时候发现有金鱼尾了,我觉得不对,降落检查,检查半天没发现原因,最后 ...

这个,你螺丝没打胶么?

网友:
尾变距机械问题,挨个关节检查下顺滑度吧

网友:
我的杂交450和KBAR状态最好时,悬停震动最高1500内,声音很小;拆大小浆全油门震动最高500左右。可炸过后震动上3000。

你的手持尾巴,看看震起来麻手不,尾桨平衡一下吧

楼主:
大侠们,我感度都调了,不行啊,机械没有问题,光装尾桨震动才800最大油门,机械上问题不可能,因为我换了好几套尾巴上的设备了,尾巴现在没震动,一装大桨就振动大了。

网友:
如果是华科尔的,返厂就好

网友:
尾推不够顺滑 转动尾轴 每转一个位置 都用手推一下尾推是否顺滑

网友:
我想说的他们都说了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们,我感度都调了,不行啊,机械没有问题,光装尾桨震动才800最大油门,机械上问题不可能,因为我换了好 ...

不会是大浆平衡问题吧      换下大奖  或者测下大浆平衡

网友:
450好复杂啊

网友C:
lz解决了没有啊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解决了没有啊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

差不多好了,一高手给我重新按了下斜盘舵机,现在没有风的情况下是没有金鱼尾的,有风了,飞机会稍微摆动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差不多好了,一高手给我重新按了下斜盘舵机,现在没有风的情况下是没有金鱼尾的,有风了,飞机会稍微摆动 ...

我去  这跟斜盘有关系?~~!!!那我也把斜盘都换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  这跟斜盘有关系?~~!!!那我也把斜盘都换掉试试

不是要换掉,是换位置,重新弄中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