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小电直,遇到了很冷门的问题~

楼主(2013-10-18):
    前几天入了小电直,玩了几次就敢练习悬停了,心也不紧张了,今天突然不小心飞进一堆线里,那出来看看,硬件没坏,继续飞,可是发现飞不起来了,以为是没电了,换电池继续,还是飞不起来,一直在原地转,我就纳闷,百思不得其解,电子设备也是好的,突然感觉大桨静止的时候位置好像有点下坠,于是开始检查相关的零件连接处有没有问题,检查了半天,还是没有,我就郁闷了,为什么呢?感觉好像是大齿上下动的幅度很大,越动感觉越是这个地方出现问题了,我就用到片插在大齿下面,慢慢用手指将上面往下压,突然动了一下,大齿连接杆进去了一点,再看此时大桨的状态,感觉正常了,那个心情这是好像发现了新大 陆一样,赶紧试一下,果然飞起来了!
    原来玩电直不成仅仅是飞的时候的爽,感觉修好电直也是很有就感啊!现在心里非常开心啊!好久都没有这种感觉了!

网友:
修机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A:
这个不冷门,
我的scp就总得这样。。。

网友:
我们要学习还很多,加油!捣鼓的时间长了,经验就都有了

网友:
玩电直,没飞成高手,不过修机已经是行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冷门,
我的scp就总得这样。。。

那是我少见多怪了,哈哈

网友:
楼主说得对!修机修好了也是一个爽!我虽是新手,但老年直机比赛重在参与,所以就报了名,16目要比赛,15号我想在家练一练,可是飞了几圏飞机坏了怎么也飞不起来!正把我急出一身冷汗?边上有没老手可请教,硬着头皮折开来看,横看竖看最后发现旋叶不转是因为一只电机的导线焊接不好(虚焊),毛病一除飞机又好飞了!这时的心情正是‘’爽‘’!

网友B:
就是就是,鼓捣半天飞两分钟,也爽!

网友:
MCP经常这样 每次炸我都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就是,鼓捣半天飞两分钟,也爽!

乐在其中,喜欢这种赶脚!

网友:
航模爱好者就是组装维修,制做是最大的乐趣。

网友:
那个大齿划出事泄力的设计

网友:
修多了自然就进步了

网友:
再次阅读。

网友:
秀吉很重要

网友:
对啦, 就是这个味儿, 要的就是这赶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