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1806N的区别,高手进来看下.

楼主(2013-10-18):
新买了一个AX1806N,手动转起来格楞格楞的感觉不明显,转动时感觉磁力不是很强,另一个是旧的,买的另外的玩家的,手动转动,格楞格楞感觉很强烈,不知道那个更好呢.
这里的轴承是没有问题的,转动不是卡阻的那种感觉,是转子转过磁力极靴被吸的那种感觉,不是在左就是在右的那种磁场拉力感。
忙了说明:都是2100KV的标识是一样的,用的桨都是5030/3s电池的。没工具测度具体差多少,带桨用手感觉推力差不多,当然手不准

网友A:
咯噔感强的KV高  弱得KV低

网友A:
另外 上边的那个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咯噔感强的KV高  弱得KV低

我的体会也是这样的。

楼主:
可是标的KV值是一样的
都是2100KV的都用5030桨

网友:
上面的磁力强,我也碰到过这样的老是感觉磁力强的应该是高K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 上边的那个要好

请问为什么是上面好?仅仅因为间隙小?

网友:
间隙小 弧形磁钢 力量更强

网友:
小巧的电机!

网友:
为什么我的2212KV730电机比其它KV值高的咯噔感都强?

网友B:
我也发现有这种情况,应该是批次不一样,只要动力没有太大变化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发现有这种情况,应该是批次不一样,只要动力没有太大变化无所谓了!

现在还不清楚动力的情况呢
不知道是那个更好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