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陀螺仪天地飞连线

楼主(2013-10-18):
            本人用的是天地飞9遥控器,之前翻阅了一些老帖
                 K8陀螺仪接线方式
                    K8一头三尾如下
         橙色:链接-接收机4通道(方向)
         红色:链接-接收机2通道(升降)
         深色:链接-接收机1通道(副翼)
         Rxb-是螺距链接-接收机6通道(螺距)
         Rxc-是陀螺仪链接-接收机(感度)
         把副翼舵机线链接陀螺仪-CH3
         把螺距舵机线链接陀螺仪-CH2
         把升降舵机线链接陀螺仪-CH1
舵机正反还不知道怎么设置,还在研究中。。。

网友:
你的油门哪去了?直接接的接收机?舵机正反先在调参界面调整对了,如果有反向从控里调整,不然的话修正是错误的

网友:
是不是和VB一样的接法?

网友A(2013-11-24):
就没啦,一个多月还没研究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没啦,一个多月还没研究好吗?

没研究了,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研究了,出了

那是不玩直机啦?玩什么啦?…

网友:
fff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借宝地俺见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研究了,出了

楼主接好了吗?同一问题。请楼主指点

网友:
好帖学习了,链接线是接好了,K8调试数据从哪里下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