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 4pls四轮转向咨询

楼主(2013-10-18):
请问 FUTABA 4PLS支持四轮转向吗? 如果支持,应该如何设置呢? 比如接收选择什么?
打算入攀爬,跪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别买4pls,鸡肋双向传输,距离20米,鸟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买4pls,鸡肋双向传输,距离20米,鸟用没有

是说回传的距离只有20米吗?那纯单向控制的距离有多远呢?

楼主:
补充,我用朋友的试了试,1、200米控制没问题啊。不过没有遥测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我用朋友的试了试,1、200米控制没问题啊。不过没有遥测组件

我买的第一个4pls30米失控,换了一个才好,但是回传就二十米,这跟4pl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