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疆飞控手动模式你理解吗

楼主(2013-10-18):
引用 网友A:
飞控的手动模式。。。跟没装飞控是一样的,当然没有三轴增稳好使了。

额  ~ 不是吧  跟装3轴一样吧应该?(我说的一样是效果,并非性能)
引用 网友A:
飞控的手动模式相当于绕过飞控直接插的接收机。。。。。。明白?我这么跟你说吧,相当于飞控没通电,能理 ...

按照原理来说,手动模式应该是三轴陀螺无副翼模式,跟单独用市面上的三轴陀螺应该是一个效果,但是性能也许有差异。姿态模式应该是三轴陀螺加上其他传感器的辅助增稳模式。

如果说手动模式和直接插接收机一样的效果,那么说信号基本没有处理直接到了舵机,如果你试试将舵机直接插接收机,就知道基本没法飞,飞机基本没有任何稳定性,灵敏的无法控制。
引用 网友B:
额  ~ 不是吧  跟装3轴一样吧应该?(我说的一样是效果,并非性能)

飞控的手动模式相当于绕过飞控直接插的接收机。。。。。。明白?我这么跟你说吧,相当于飞控没通电,能理解了吧。

网友C:
我理解因该是没有飞控辅助定点,只剩下三轴陀螺仪辅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因该是没有飞控辅助定点,只剩下三轴陀螺仪辅助

貌似手动的时候,飞控只有混空功能生效,其它一概不介入
我朋友飞了很久,有次起飞忘记是手动模式,飞起来直接扣地上,多轴自身的安定性太差,根本反应不过来就失事了

楼主:
期待厂商给个正确答案

网友D:
手动飞行,就是增稳,至于说飞控不通电好像不太对,手动飞行直接扣地上了只能说飞行太不过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动飞行,就是增稳,至于说飞控不通电好像不太对,手动飞行直接扣地上了只能说飞行太不过关了

用过aps手动是3gx起作用,用悟空h时没敢开手动,应为是700n油机我水平差,说明书也强调非专业人士勿开手动,nazah还没装完,但我想手动时应该起三轴陀螺仪效果,只是没专业三轴陀螺仪稳,只是这么想,听听大家的

网友:
用的直机啊··手动就和3gx一样····要是多轴的话就增稳了

网友E:
楼主提问题的方式很特别啊!看了半天有点晕啊!

提醒一下楼主,NAZA_H官方是不建议使用在油机上的。

手动=无副翼系统,自驾=增稳系统。

区别:在使用“手动模式”可以飞3D,”自驾模式"定点悬停不带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提问题的方式很特别啊!看了半天有点晕啊!

提醒一下楼主,NAZA_H官方是不建议使用在油机上的。

悟空h装在700n上,naza-h在450上还没装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悟空h装在700n上,naza-h在450上还没装好

恩恩! NAZA_H刚出来我就买了,3D性能相当不错,基本跟MB,VB差不多。(个人感觉,不喜请喷)

自驾增稳,GPS定点对新手来说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恩! NAZA_H刚出来我就买了,3D性能相当不错,基本跟MB,VB差不多。(个人感觉,不喜请喷)

自驾增稳 ...

谢谢回复

楼主:
猜了半天没结局,好似无言的结局,厂子大了。。。。。。。。。。。。。。。。。。。。。。

网友F:
手动模式便是一般三轴没错了,别被那个菜乌搞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动模式便是一般三轴没错了,别被那个菜乌搞糊了

赞一个,狭义的理解,抠字眼的理解不可取,相信研发人员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