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越450有副翼十字盘调平问题。

楼主(2013-10-18):
飞越450十字盘调平油门50是平衡的0和100的时候十字盘严重倾斜,网上看别人的调机视频油门0和100三个舵机同时动作,所以才能平衡,为什么我的机机升降油门只有一个舵机在动作?
           求解答,,困惑两天了!
我再三确认之后确定CCPM已经正确调整,舵机通道也调整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控上十字盘模式选择CCPM 3舵机模式,具体看控说明书。

网友:
十字盘设定成120的

网友:
在十字盘里设置

网友:
遙控器裡十字盤型式選單設定錯誤造成的,要調成CCPM 120度十字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上十字盘模式选择CCPM 3舵机模式,具体看控说明书。

我确认了一下,我的遥控器是调的120°混控模式。

楼主:
我还是去研究研究说明书,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通道设置错了,我也常干这是

网友:
100%的设置错误,好好研究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上十字盘模式选择CCPM 3舵机模式,具体看控说明书。

同意楼上。

网友:
确认3舵机没坏,到舵机监视器看看各通道是否正确

网友(2014-03-07):
学习下 留着备用